脚手架从搭设到拆除与验收的24条准则清单,逐条附图说明!

楼主(2021-01-14):
脚手架是用于承载工作人员和其它荷载的临时支撑架体,对现场施工人员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在常见的建筑施工过程中,脚手架从搭设到拆除与验收的安全管理成为杜绝施工事故的关键。

那么,脚手架到底该如何搭设、拆除才能确保安全呢?搭设好后又该如何验收?脚手架从搭设到拆除与验收的24条准则清单,逐条附图说明,请收好!

01 脚手架底面底座标高宜高于自然地坪50-100mm。

02 单排脚手架——只有一排立杆,短横杆的一端搁置在墙体上的脚手架。

双排脚手架——由内外两排立杆和纵、横水平杆构成的脚手架。

双排脚手架一般用于砌筑工程。砌筑需要承重:堆放水泥、砖等。

单排脚手架一般用于内墙抹灰,刷涂料等不需要承重的工程。

单排脚手架需要把抱杆支架在墙上。

单排脚手架的横向水平杆不应设置在下列部位:

① 设计上不许留脚手眼的地方。

② 过梁上与过梁两端成60°的三角形范围内及过梁净跨度1/2的高度范围内。

③ 宽度小于 1m 的窗间墙;120mm厚墙、料石清水墙和独立柱。

④ 梁或梁垫下及其左右500mm范围内。

⑤ 砖砌体门窗洞口两侧200mm(石砌体为300mm)和转角处450mm(石砌体为 600mm)范围内。

⑥ 独立或附墙砖柱,空斗砖墙、加气块墙等轻质墙体。

⑦ 砌筑砂浆强度等级小于或等于M2.5的砖墙。

03 脚手架必须配合施工进度搭设,一次搭设高度不应超过相邻连墙件以上两步。(分析:脚手架在无连墙件的情况下最高2步,或者说允许在连墙件之上无连墙件搭设最多2步高的架体。步数即是水平大横杆间距)

04 纵向水平杆应设置在立杆内侧,其长度不应小于3跨。

05 两根相邻纵向水平杆的接头不应设置在同步内,不同步两个相邻接头在水平方向错开的距离不应小于500mm,各接头中心至最近主节点的距离不应大于纵距的1/3。

06 两根相邻纵向水平杆的接头不应设置在同跨内,不同跨两个相邻接头在水平方向错开的距离不应小于500mm,各接头中心至最近主节点的距离不应大于纵距的1/3。

07 纵向水平杆搭接长度不应小于1m,应等间距设置3个旋转扣件固定,端部扣件盖板边缘至搭接纵向水平杆杆端的距离不应小于100mm。

08 主节点处必须设置一根横向水平杆(小横杆),用直角扣件扣接且严禁拆除。

09 主节点处的两个直角扣件的中心距不应大于150mm。

10 在双排脚手架中,离墙一端的外伸长度不应大于0.4 倍的两节点的中心长度,且不应大于500mm。

11 作业层上非主节点处的横向水平杆,最大间距不应大于纵距的1/2。

12 冲压钢脚手板、木脚手板、竹串片脚手板等,应设置在三根横向水平杆上。当脚手板长度小于2m时,可采用两根横向水平杆支撑,但应将脚手板两端与其可靠固定,严防倾翻。

13 脚手板对接平铺时,接头处必须设两根横向水平杆,脚手板外伸长应取130~150mm,两块脚手板外伸长度之和不应大于300mm;脚手板搭接铺设时,接头必须支在横向水平杆上,搭接长度不应小于200mm,其伸出横向水平杆的长度不应小于100mm。

14 纵向扫地杆应采用直角扣件固定在距底座上皮不大于200mm处的立杆上。横向扫地杆宜采用直角扣件固定在紧靠纵向扫地杆下方的立杆上。

15 当立杆的基础不在同一高度上时,必须将高处的纵向扫地杆向低处延长两跨与立杆固定,高低差不应大于1m,靠边坡上方的立杆轴线到边坡的距离不应小于500mm。

16 立杆接长除顶层顶步可采用搭接外,其余各层各步接头必须采用对接扣件连接。立杆上的对接扣件应交错布置,两根相邻立杆的接头不应设置在同步内,同步内每隔一根立杆的两个相邻接头在高度方向错开的距离不宜小于500mm;各接头中心至主节点的距离不宜大于步距的1/3。搭接长度不应小于1m,应采用不少于2个旋转扣件固定,端部扣件盖板的边缘至杆端距离不应小于100mm。

17 开口形脚手架的两端必须设置连墙件,连墙件的垂直间距不应大于建筑物的层高,且不应大于4m。(沿建筑周边非交圈设置的脚手架为开口型脚手架,一般建筑的外围脚手架沿建筑周圈连续布置,成一封闭整体,如山墙上的脚手架,不但与主体结构拉结,还在两端与正立面和背面脚手架连在一起。)

18 开口形双排脚手架的两端均必须设置横向斜撑。

19 髙度在24m以下的单、双排脚手架,均须在外侧两端、转角及中间不超过15m的立面上,各设置一道剪刀撑,并应由底至顶连续设置。

20 高度在24m及以上的双排脚手架在外侧全立面连续设置剪刀撑。

21 当脚手架刚开始搭设时,由于连墙件还未设置,为确保脚手架的稳定性,应每间隔几跨(多为6跨)设置一根抛撑,即用一根斜钢管,一端用旋转扣件连接在立杆上,另一端斜撑在地面上,起支撑的作用,直至连墙件安装稳定后,方可根据情况拆除。

22 脚手架的拆除

1)由上而下逐层进行。

2)连墙件逐层拆除、分段拆除,高差不应大于2步,如大于2步应增设连墙件。

3)严禁抛扔至地面。

23 脚手架检查与验收的节点

1)基础完工、架体搭设前。

2)每搭设6-8m高度后。

3)作业层施加荷载前。

4)6级及以上大风、大雨、冻融解冻后。

5)达到设计高度后。

6)停用超过1月。

24 脚手架定期巡检

1)杆件设置与连接、连墙件、支撑、门洞桁架是否符合要求。

2)地基是否积水、底座是否松动、立杆是否悬空、扣件螺栓是否松动。

3)24m以上的双排、满堂架,高度在20m以上的满堂支撑架、立杆沉降及垂直度是否符合要求。

4)安全防护措施是否到位。

5)是否超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