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总是跳闸?来,这里有你想要的!

楼主(2021-01-14):
空气开关也叫做空气断路器,是断路器的一种,是一种只要电路中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就会自动断开的开关。在低压配电网络和电力拖动系统中,担任守护者的身份,既是守护电路,也能让人们在生活中能安全用电。

情况(一)空气开关出现问题

当线路出现故障,首先要确定的是空气开关的好坏。对于劣质的空气开关,使用时间长了,就有可能出现无法合闸的情况。将空气开关的负载端出线拆开,看空气开关是否能正常合闸,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还不能合闸的,那空气开关肯定是坏掉了。

情况(二)灯或者是插座的开关

就是指的我们这些灯或者插座开关的内部触片或者是由内部连通的位置出现问题。由此导致频繁出现跳闸。常见原因如下。

原因①:灯的开关或者是插座的开关内部的触片被烧坏。如果大家拆开过灯或者插座开关,就会发现里面有铜的连接片。由于我们利用开关进行了带负荷的断电以后,我们就有可能导致这个部位烧坏而导致连接在一起。那么就会导致配电箱内的开关频繁跳闸。

原因②:裸露的铜线接触了在一起。因为在安装灯或者插座开关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电线上面的绝缘层剪掉,然后进行安装。在操作的过程中,如果不规范就导致了电线的线芯裸露,然后不同的导线进行了接触。这样也是会出现频繁跳闸的情况。

情况(三)超负荷跳闸

指的是由于电路负荷过高,引发空气开关过载保护,导致跳闸。如果跳闸后复位按钮并未凸出或者漏电显示没有变色,即为超负荷跳闸。超负荷跳闸有两种原因,一个是电路中有空调、热水器等大功率设备,一个是带动电器过多导致总电流过高而造成跳闸。

超负荷跳闸中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情况,那就是短路跳闸。当空气开关合闸后再次跳闸,即使断开所有电器依旧如此,那很有可能是由于电路短路引起的。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安装空气开关时一定要选择有质量保障的产品,在安装维修的过程中,也请做好保护措施,保障自身安全。不能够把开关的规格型号任意的加大或者是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