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怎么设定转一圈的脉冲数

楼主(2021-01-14):
伺服驱动是SGD7S-2R8A00A002,就是一个要设置每输入10000个脉冲转一圈,然后编码器输出的脉冲又怎么设置。第一次用安川电机

楼主:
之前一直用的松下电机,设置个PR008就可以了,安川的电子齿轮跟分辨率我确实搞不清

还有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数

网友A:
看驱动器有没有可以设置的,没有的话只能换算电子齿轮比了

网友B:
我记得安川的好像是PN210和PN20E   210这个参数你就设置你需要的转一圈的脉冲数  20E参数就是编码器的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安川的好像是PN210和PN20E   210这个参数你就设置你需要的转一圈的脉冲数  20E参数就是编码器的分辨率...



官网也这样介绍,但是我这边设置上去位置不对,我之前用松下的试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一下伺服电机的一圈脉冲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Sooyang"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内容:看一下伺服电机的一圈脉冲数...



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啊,我这边一圈10mm,无减速机,丝杆传动,我这边软件设置的是10000脉冲一圈

楼主:
这马上又一年了,还卡在这里

楼主(2021-02-23):
一年过去了,我还是不知道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