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旗舰版系统无法识别USB

楼主(2021-01-14):
伺服调试数据线插入笔记本电脑上,提示USB无法识别  自动搜索更新也是失败··也用了驱动人生都修复不了,这是怎么回事,QQ截图20210114000051.png电脑系统是win7旗舰版的·还有什么法子可以解决的吗··

网友A:
试试驱动精灵,目前用的效果还行。

网友B:
更新驱动选安装该伺服软件的安装目录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C:
把驱动路径引导到安装目录下的Driver下试试,可能是专用的驱动了!

网友D:
试试驱动精灵 ,如果不行的话。就在找卖家要驱动。然后自己安装

网友E:
用万能USB驱动解决,附链:https://www.onlinedown.net/soft/15424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