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精细化用电改造方案

楼主(2021-01-15):
                                                         空调精细化用电改造方案

    主要是针对空调插座或者空开改造,原有空调线路不动,只改造86面板插座或者空开,替代原来插座或者原来空开,插座之间是ZIGBEE中继器组网,然后通过网关转到RS485或者网口,远程加本地控制,可以设置温度 自动控制,替代原来86面板开关+空调空开断路器+温度检测+红外控制。

网友A:
路过,帮忙顶起来,节能专用方案。

网友B:
这个有个屁用!以前只有空调待机能耗,现在还需要加这个狗屎垃圾的待机功耗,浪费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个屁用!以前只有空调待机能耗,现在还需要加这个狗屎垃圾的待机功耗,浪费电源...



根据使用习惯不同,节能效率不同,大概7%-30%,平均10%是没问题的,可以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帮忙顶起来,节能专用方案。



谢谢,一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