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力矩模式

楼主(2021-01-15):
使用要求:伺服电机设为力矩模式,但进行速度限制并且速度限制为0这样电机就不会自行转动。。。外部模拟量信号作为力矩控制命令控制电机输出力矩大小。。

但在实际操作时,模拟量变大时即力矩命令变大电机有转动。。分析是因为电机的力矩是由电流电磁场控制转子的。。电流变化引起转子转动

但我不需要转子转动  要求力矩变化电机平稳不动  请问 台达伺服有什么参数可以设置

网友A:
设定为转矩模式,速度设定为0就行了。

网友B:
电机外部是什么结构?机械上是怎么顶死的?

网友C:
速度限制的来源有四个(1模拟量与3个参数),是由 DI:SPD0/SPD1 的状态来选择,请确认此DI有正确设置,否则速度限制的来源会选到模拟量,这个值不会刚好是0。

只设定 DI:SPD0 即可,设为B接点可不必配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定为转矩模式,速度设定为0就行了。



我也是这样设置的 但改变力矩大小时  电机轴还是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限制的来源有四个(1模拟量与3个参数),是由 DI:SPD0/SPD1 的状态来选择,请确认此DI有正确设置,否则速度限制的来源会选到模拟量,这个值不会刚好是0。只设定 DI:SPD0 即可,设为...



我也设置SPD0一直是锁定状态的

网友C:
改成速度模式设定扭矩限制吧,

速度命令设为0,扭矩用模拟量给值

网友D:
为什么要求电机输出给定扭矩,但电机又不能转,电机是在干啥呢?扭矩模式,速度设为0还真没试过,都是做双模式,一般没有用扭矩模式的时候我都切换到位置或速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