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k白屏求教

楼主(2021-01-15):
我58岁老头一个,疫情期间在家学着玩,大家见笑了,找到一个旧的维纶通tk6070ik触屏试机过程中触屏中控制画面一闪而过,还有一个带有叉号英文提示框也是一闪而过,接着就是白屏,不知怎么回事情大家指点,其中多次重启只有一次成功显示控制画面,其它都失败。还有一个问题是触屏里的时间日期我改到现在时间后重启自己又回到原来的2023年日期,怎么改正确?谢谢了!

楼主:
学着上涨照片,触屏和PLC连接线是原来带的线,触屏和电脑连接线是用的移动硬盘连接线(USB)微信图片_20210115142711.jpg

楼主:
再试试上一个MHI重置录像视频看看,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在线等。

网友A:
可以试试写个触摸屏程序下载进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写个触摸屏程序下载进去看看



还没入门呢,哪会呀?弄了个小屏保程序,见笑了,这个能显示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可以试试写个触摸屏程序下载进去看看】进行回复:        ---------------------------------...

        -----------------------------------------------------------------能正常显示

能正常显示触摸屏就没有问题啊,论坛里面可以找一下维纶案例

网友B:
你的时间是读取的plc,还触摸屏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时间是读取的plc,还触摸屏自己。



连接PLC还不会,就是点触摸屏右下角箭头然后输入111111

密码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日期,改了后还变回来。不应该和电脑同步吗?

网友C:
阁下头像很有个性

网友D:
引用 楼主:
"Mars-chan"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你的时间是读取的plc,还触摸屏自己。】进行回复:        --------------------------------...



时间修改以后点需要先点那个APPLY按钮,然后再点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幸"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Mars-chan"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你的时间是读取的plc,还触摸屏自己。】进行回复:        ----...



点了还是不行,重新上电后又回到原来时间,试过几次了,

网友E:
楼主是河北还是沈阳?目前关禁闭的好像就是这两个地方:据说沈阳是一个人坑一个城

河北暂时未知——还没有找到最终源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河北还是沈阳?目前关禁闭的好像就是这两个地方:据说沈阳是一个人坑一个城河北暂时未知——还没有找到最终源头...



世界第一庄---------------河北石家庄,祝大家都平安

楼主:
那位朋友能告诉我如下视频能正常显示,而如下照片中控制页面不能显示?是因为如照片程序页面窗口太多吗?

楼主:
微信图片_20210115203624.jpg照片在这里呢,怎么上边没传上去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rs-chan"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你的时间是读取的plc,还触摸屏自己。】进行回复:        --------------------------------...



这些你可以在B站上面找些是视频教程来看,基础的知识都有。确实有不懂的,在找人交流。这样学得可能会块一些

网友E:
这个,一个是用了全屏元件——整个屏幕就是一个按钮,偏偏你的参数设置异常或者数据线异常导致不能正确联机,于是问题就是黑屏

网友F:
拆开换3205电池,只是没有掉电存储了而言

网友G:
时间问题是内部电池没电了,要拆开看什么电池,一般是32系列电池。白屏问题应该是自己没做好画面,查找一下初始用户画面的设置是不是改位指定画面。我用的昆仑通泰的触摸屏相对比较熟悉。其它不是太清楚。但都差不多。

网友H:
是滴,拆开触屏后盖,换个主板电池就行了,网上某宝买个

楼主:
有进步了,发张照片炫耀一下,石家庄疫情风潮已过,这段时间一直没网,疫情期间也没人来修,在此统一回复感谢大家的关照,另外提示未结贴是什么意思?怎么结贴呀?微信图片_20210202152709.jpg另外是不是我这个维纶通tk6070ik配松下FP_Xplc就不能进行穿透通讯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