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之间profinet-IO通信---GSD方式

楼主(2021-01-15):
S7-200 SMART 之间 PROFINET IO 通信——GSD文件

S7-200 SMART V2.5 版本开始,S7-200 SMART 开始支持做 PROFINET IO 通信的智能设备。从而,两个 S7-200 SMART 之间可以进行 PROFINET IO 通信,一个CPU PROFINET IO 控制器,一个 CPU PROFINET 通信的设备。组态的时候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硬件目录组态另外一种是通过GSD文件组态。

    本文描述两个 S7-200 SMART 之间进行 PROFINET IO 通信,通过GSD文件组态。所用的软件、硬件及通信任务如下所示:

    软件:

    STEP7 Micro/WIN SMART V2.5

    硬件:

    IO控制器:

    CPU:ST20

    IP地址:192.168.0.20

    CPU固件:V2.5

    IO设备:

    CPU: ST40

    IP地址:192.168.0.40

    CPU固件:V2.5

    设备名称:st40

    通信任务:

    控制器将10个字节的数据发送给智能设备,同时从智能设备中读取10个字节的数据

    1、新建空白项目,打开系统块,选择CPU ST40CPU的固件选择V2.5,设置选择CPU启动后的模式为运行。如图1.所示。

    2、打开PROFINET 向导,有两种方法,任选其中一种打开向导。如图2.所示。

    3、勾选PLC角色为智能设备;以太网端口选择固定IP地址及站名:IP地址是192.168.0.40,子网掩码是255.255.255.0,设备名称是st40。如图3.所示。

    4、添加传输区,第一个条目是从IB1152开始的10个字节输入区域,第二个条目是从QB1152开始的10个字节输出区域,浏览合适的路径用来存储GSD文件,然后直接导出GSD文件。如图4.所示。

    5、导出的GSD文件如图5.所示。

    控制器侧组态——导入GSD文件

    1、新建空白项目,打开系统块,选择CPU ST20CPU的固件选择V2.5,设置选择CPU启动后的模式为运行,如图6.所示。

    2、导入从智能设备导出的GSD文件,如图7.所示。

    3、打开PROFINET 向导,有两种方法,任选其中一种打开向导,如图2.所示。

    4、在向导中选择PLC角色为控制器,并且设置控制器的IP地址,如图8.所示。

    5、从硬件目录中 PROFINET-IOPLCsSIEMENS,CPU ST40下,选择刚刚添加好的GSD文件,拖放至设备表中。此处设备名称和IP地址均直接由GSD文件指定好,无需再手动修改,如图9.所示。

    6、核对GSD文件中已经添加好的传输区,无法修改传输区的数据长度及输入/输出方向,仅可修改传输区条目的起始地址;设置合适的更新时间及数据保持,如图10.所示。

    7、无特殊需求,可以一直点击下一步,然后点击生成。

    通信测试

    分别下载控制器和智能设备的程序,在状态图表中添加相应的地址区域观察数据交换情况,如图11.所示。

网友A:
    功能越来越强大和使用便捷了。顶起来。

网友B:
    功能强大 使用便捷,一直在用200SMART

网友C(2021-07-29):
引用 网友B:
功能强大 使用便捷,一直在用200SMART

网友D:
    功能越来越强大和使用便捷了。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