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站集控系统

楼主(2021-01-15):
有压机站需要集控系统

4台空压机,4台吸干机、挂载电表、露点仪、涡街流量计等设备。

联控要求:

1、  可实现一键启动、紧急停机功能,远程手动启/停任一空压机。

2、  预留3-4485接口,后续可能需增加机组通讯功能

3、  可显示空压机和吸干机的状态(空压机:温度、压力、电流、耗电等;吸干机:A\B塔温度、加热温度、露点温度等),显示报警和故障提示等,显示历史故障记录功能。

4、  显示电表当前耗电量和总耗电量,显示当前使用瞬时流量和历史总流量,并存储这些数据。

5、  需能显示供气口露点仪上的露点温度、供气口端压力。

6、  空压机站的联动控制功能(空压机组间联动控制,吸干机的联动控制):顺序启停,轮流切换等功能。

7、  物联网功能,实现数据在线读取,手机APPPC端可在线监测系统数据。

有没有企业能做,坐等回复。

网友A:
我司能做

网友B:
这些都不是事,自己就可以做

网友C:
比较挑战性的一个工作,帮你顶起来。

网友D:
预留485接口?

485可以通讯31站,你才4+4站,小事!

至于手机APP,直接用智能家居的就行了,小事

网友E:
可以做 我做这个有经验 可以合作的 利益大家分

网友F:
这个是个小型的能源控制中控系统,最好自己做,利于后期维护。

有问题可以抛出来,一起解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个小型的能源控制中控系统,最好自己做,利于后期维护。有问题可以抛出来,一起解决!...

赞成上面的说法。

网友H:
我做过济南吉利汽车动力站房工艺冷却水和空压机群控系统,中央空调系统一键启停

网友I:
我曹,这个和我马上要做的一毛一样,不一样的就是我这是真空泵数采

网友J:
1到6都可以做。7不做。

网友B:
选一个带手机APP和上位机的软件,就可以做了

网友K(2021-02-19):
有啊 哪儿

网友L:
之前在做空压机吸干机公司做过,上位机这个挺简单地吧,只是状态监控,启停也简单,毕竟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