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款好用的modbus转Profinet网关

楼主(2021-01-15):
    现在工控领域的工程师们,都会遇到PLC后面挂多个RTU终端设备,PLC程序要处理modbus轮询,CRC16,高低字节,绕来绕去把工程师头都绕大。就算程序写的再好, 现场调试的时候还会遇到无法八门的问题,很难找问题所在。现在谈一下modbusRTU485profinet网关,可以把485总线上接的变频器、温控仪、称重仪表电表等等转成profinet协议。

远创智控MODBUSPROFINET网关

     本网关型号为YC-MDPN-001,实现MODBUSPROFINET功能,能够实现MODBUS接口仪表、变频器、综保、软启动器等设备接入到S71500S71200CPU315-2PN/DPS7400PROFINET网络系统,是串口PROFINET网关的一种。网关在PROFINET一侧是PROFINET从站,在串口一侧物理接口支持RS-485,支持MODBUS/RTU主站或从站。MODBUS转PROFINET网关-二版_06.jpg

     MODBUSPROFINET网关在MODBUS一侧做主站时,可用于一对多集MODBUS/485从站设备,形成MODBUS子网连接到PROFINET,实现PROFINET控制器监控MODBUS设备的技术要求。只需在配置软件中对Modbus参数进行设置即可,本设备自带3485通信。可对3路不同的Modbus设备进行通信。MODBUS转PROFINET网关-二版_08.jpg

 YC-MDPN-001 ProfiNet 一侧为 ProfiNet 从站,在 RS-485 一侧可以作为 Modbus 主站或者 modbus 从站
     支持标准的 ProfiNet I/O 协议 ProfiNet 支持的多 16 个槽位,支持大的输入字节数为 1440 字节,大的输出字节为 1440 字节,输入输出字节的长度由 STEP7 设定

支持的模块类型

       Input 001 byte
       Input 016 byte
       Input 064 byte
       Input 256 byte
       Output 001 byte
       Output 016 byte
       Output 064 byte
       Output 256 byte

有三个 RS-485,可以组不同的 Modbus 网络
 支持 Modbus 主站和 Modbus 从站
       RS-485 参数规格:
       支持波特率: 1200bit/s, 2400bit/s, 4800bit/s, 9600bit/s, 19200bit/s,    38400bit/s, 57600bit/s, 115200bit/s 其它波特率可以定制。

网友A:
不错的产品,了解一下。

网友B:
上海驷博,网关挺好用的

网友C:
西门子本身就支持ModbusTCP协议,编写PLC程序就行了;

如果不想编程,或者不方便修改PLC程序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实现: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437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