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PROFINET配置方法

楼主(2021-01-16):
我公司的案例是模拟将远创智控MODBUS 设备数据接入到西门子PROFINET 网络中。使用设备是西门子S7-1200 PLC,远创智控YC-MDPN-001型网关。MODBUS从站为电脑安装MODBUS SLAVE 软件。
.打开西门子博途软件建立新项目

.安装GSD文件

.添加模块(远创智控YC-MDPN-001)
4.设置IP地址和设备名称
案例为MCN1IP192.168.20.5
5.配置输入输出字节的长度
本例为4个寄存器即8个字节
6.下载配置
7.设置网关参数
点击新建选择PN2MC
8.设置网关在PROFINET网络中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
(特别注意:要和博途中组态一致)-远创智控YC-MDPN-001
9.设置网关TCP端的IP
10.点击右键插入NODE并设置从站IP-远创智控YC-MDPN-001
11.右键选择所需功能码
(案例为03功能码)-远创智控YC-MDPN-001

12.设置寄存器数量及其他参数
1 3 ﹒在组态软件中监控设备数值

网友A:
参考学习一下,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