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用过工作电源电压是直流110VDC的伺服控制器

楼主(2021-01-17):
如题:

求推荐直流 110VDC 工作电压的伺服控制器, 谢谢

网友A:
110V直流电源?这个电源规格好神奇,是由什么特殊要求么?

elmo的通用伺服驱动器,好像有几个系列是可以接受这个电压的直流电源。

网友B:
AMC,Copley的也有这个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