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PV1500的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21-01-18):
我单位有人机界面的原程序,也有新的人机界面PV1500,但是小弟是初哥,不会下载呀(不能把程序下载到人机界面中),请大神吧步骤写下来好吗,做好有截图说明,AB人机界面软件我也有,但是RSLINX怎么设置,是DH+,还是以太网,我单位的是DH+和SLC 500 连接的。

      步骤写的越详细,越白话 ,越好!!!求大神帮忙!!!!!!!!小弟十分感谢!!!!!!!

网友A:
最方便就是去度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方便就是去度娘



度娘找不到哦

网友B:
你联系我,

我给你搞定

网友C:
看来还是牛人多啊!就是没有建议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联系我,我给你搞定



怎么联系您

网友C:
触摸屏的系列?是PANELVIEW 还是panelview plus.至少你的屏的型号和SLC的CPU的型号要贴上来!屏的系列不一样,下载方法也不一样!

网友D:
同意楼上。

如果是PV 系列的老型号,基本就是RS232 或者DH485 下载。

如果是PVP 系列的比较新型号,那就基本是Ethernet 下载。同时还要注意FRN 的版本 和你HMI 源程序能兼容。

网友E:
把你的PLC型号以及HMI的型号写出来,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怎么跟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