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输出电压可调的单脉冲

楼主(2021-01-18):
    最近做一个输出电压可调的单脉冲的设备,用作双稳态电磁阀的调试;输出电压误差需要控制在0.1V之内

    输出脉宽25ms 正向脉冲后,电磁阀阀芯吸合,输出反向脉冲后,电磁阀阀芯弹出;

     现有的方案是用可调直流电源、s7-200smart 晶体管输出 型PLC 配合施耐德中间继电器使用,通过调节PLC的输出时长控制中间继电器的吸合时间,从而实现输出单脉冲的目的;响应时间和寿命内的压降基本都满足要求。缺点就是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寿命有限,基本上一两个月就会出现触点接触不好,导致压降比较明显,到电磁阀两端的电压达不到要求。

    想请教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案能实现目的,比如寿命长一些,响应快,没压降的继电器可以选择的。小作坊,技术实力有限,就会一些普通的PLC控制么,也没钱找专业厂家定制。

   万分感谢!

网友A:
建议用无触点接触器试试。

网友B:
用单片机和无触点的MOS模块做,可以反复动作。我去年做的脉冲电源就是用触摸屏,脉冲模块,可调数控电源做的一个系统。效果很好。脉冲宽度50us-10S,电压0-1200v。

网友B:
用单片机和无触点的MOS模块做,可以反复动作。我去年做的脉冲电源就是用触摸屏,脉冲模块,可调数控电源做的一个系统。效果很好。脉冲宽度50us至10S,电压0到120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单片机和无触点的MOS模块做,可以反复动作。我去年做的脉冲电源就是用触摸屏,脉冲模块,可调数控电源做的一个系统。效果很好。 。...



奈何技术有限,不会用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无触点接触器试试。



谢谢,我来看一下  我这个脉冲主要是还要调电压

网友C:
http://pan.baidu.com/s/1c0lducK

网友D:
淘宝买个放大板,中间就是igbt或mos管,或者直接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E:
PLC和DA模块,改变D值,得到不同的电压,输出的电流不够的话后面加电压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