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伺服电机配置为安川机器人的外部轴

楼主(2021-01-18):
大神们好:

请问如何将普通的伺服电机(如三菱或者倍福的伺服电机)配置为安川机器人YRC1000的外部轴?

网友A:
好像不行,各家的机器人配外部轴只能配置自己品牌的伺服电机。当然,不做协调的,简单的应用可以通过机器人与PLC通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