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卡顿很严重,version.dll更新后还是一样

楼主(2021-01-18):
各位师傅:

        eplan p8 v2.7安装后编辑和使用的时候,卡顿很严重,有时候就直接卡死了,只有通过关闭软件重新启动。

按照网上的操作,把version.dll更新了,还是不行。

        数据库runtime我装的是2016版的,这个有关系吗?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尝试修复下数据库。

方法:1、 打开Access 2016软件。2 、打开eplan数据的mdb文件。3、点击“数据库工具”,点击“压缩和修复数据库”。无标题.png

网友B(2021-05-01):
是否可以再次生成这个Dll的文件放置,版本应该有这个生成器教程的,,具体搜索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