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欧姆龙mov的用途用法,一直没搞明白

楼主(2021-01-19):
请大佬们指点下mov的用途用法及功能,手册上面说的太模糊,一直没整明白

网友A:
MOV没有任何特殊用法,特别对于欧姆龙来说,更没有特殊用法,特殊用法的叫做MOVB,你确认你连MOV都看不懂吗?

网友B:
MOV,就是不清除源寄存器将源寄存器数据复制到目标寄存器

基本上每个品牌都是这种用法,只是欧姆龙的看起来是一个功能块而且样子与西门子不一致

网友C:
如下图,MOV指令就是把数值2放入到D350寄存器中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下图,MOV指令就是把数值2放入到D350寄存器中去



D350可以是什么呢,比如说TIN,CNT吗?还可以是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135246135"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如下图,MOV指令就是把数值2放入到D350寄存器中去】进行回复:        ------------------------...



D350是数据寄存器,里面可以存储数值

TIN用于计时,CNT用于计数

定时器设定的时间数值和计数器设定的数值都可以存放到D350这样的数据寄存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网友C"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如下图,MOV指令就是把数值2放入到D350寄存器中去】进行回复:        ------------------------...】进行回复:        -----------------------------------------------------------------D350是数据寄存器,里面可以存储数值TIN用于计时,CNT用于计数定时器设定的时间数值和计数器设定的数值都可以存放到D350这样的数据寄存器中

多谢指点,受教了

网友:
就是个传送指令把数值传送到寄存器  或者寄存器传送到寄存器

网友D(2022-02-10):
发送,传送,放入,写入,看你自己怎么理解。至于说明书,每个牌子都是有点区别的,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