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用松下A6伺服的我想了解实时转矩

楼主(2021-01-19):
有没有大佬用松下A6伺服的 我想了解实时转矩在哪里可以查看  5.28这个 4  转矩指令是不是?单位怎么换算?QQ图片20210115144549.png

网友A:
手册上都有相关参数的详细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28改成4之后,默认驱动器上电面板显示的就是当前的实际转矩,单位是百分比,也就是额定转矩的百分之多少,额定转矩是多少可以在电机铭牌看到!具体的可以到上海会通来问下,他们很专业的,做松下很多年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