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500PLC连接ABB485变频器实例

楼主(2021-01-19):
通过德嘉ModbusTCP/ModbusRTU(Pro)转换器,用来连接一款ABB变频器,然后用S7-1500PLC控制这个ABB变频器,下面以1500 PLC读取变频器的其中一个参数频率来举个例子:

一、所用硬件设备:
1.ABB品牌变频器(型号:ACS510)
2.ModbusTCP转ModbusRTU模块
3.西门子S7-1500 PLC
二、硬件连接图示如下:ec9d42670ffc49c69384dc3dfbc6e1a0005ce12d.jpg参数设置如下:

1.ABB变频器默认的通讯参数为:9600,n,8,1;站号地址1

2.ModbusTCP/ModbusRTU(Pro)模块设置的相关参数:
(1)转换器的IP地址,将该转换器通过网线与电脑连接好,IE浏览器输入192.168.1.222,进入IP设置2C521FC88BCAB5F7C700A30D21BB881E320.png3.Modbus RTU侧参数设置
点击主菜单中“Modbus RTU侧参数设置”,进入后界面如下,将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等设置好后提交即可。39154ffd3bebdc2c878eac1e1f48fc55005641cd.jpg4.转换器IP地址与从站号设置
点击主菜单里的“IP 地址/从站号 设置”,进入后界面如下,可分别设置对应IP通道/从站个数设置、IP地址/从站号绑定、测点通讯故障显示方式。1AE3ED21BF8867BE7AE152C3E4BADA56320.png5.点击进去“IP通道/从站个数设置”,这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设置所接的从站个数。6C9B6EEFD344D4B2A8F950F1F1D5728D320.png6.ACS510 ABB变频器寄存器地址是102,这里用的是03功能码,形式为4xxxx将其当前频率参数改为2500801801205804D022DCABEA9E9E80703320.png7.西门子S7-1500 PLC程序如下:
注意:西门子modbus地址读写加一位,从103开始,指针指向MW2000地址,然后在线监控就能读过来刚才变频器设定的数据,如下

可见,通过这样简单的操作设置,就可以实现上位机通讯,另外通过我们的这个模块也可以直接能和上位机监控软件通讯,如WinCC、组态王、力控……

网友A:
非常详细的教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