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电气LXM23D伺服驱动

楼主(2021-01-19):
现在使用西门子S7-1200的PLC与施耐德的PLC进行通讯,控制伺服变频器,使用的是Modbus RTU的模式,S7-1200与施耐德的伺服变频的modbus编程已经通了,

但是不熟悉施耐德的伺服驱动器。 所以想咨询一下施耐德Modbus通讯地址的含义。

如图我就知道上面的地址  41401 是给伺服驱动器发送速度, 其他的地址 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不知道哪位大神以前做过类似的控制, 帮我解释一下哥哥地址的意义。

还有就是我看手册,不知道里面的参数后面的那个是不是通讯地址。就和下面的图我用红色标记的地方。

网友A(2021-02-23):
这个是16进制的rut地址,1个数字代表一个字,速度是双字的所以有2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