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怎样采集温湿度

楼主(2021-01-20):
添加的设备选的是modubls rtu (adjustable) 用的是tk7671ip触摸

参数也是照着上面选的但为什么还是采集不到 温湿度表上的地址1 功能码是0x03但数值元件上显示的是3x....没有0x请问一下怎么选

新手小白---

网友A:
温湿度上的数据是不是在4000开头的地址上,如果是的话,触摸屏数值元件需要选择4X

网友B:
功能吗是0x03的是holding区 选4X的

网友C:
我也正在测试跟欧姆龙802温控器直接通信,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吗是0x03的是holding区 选4X的



请问一下4x多少呢

网友D:
还不如用自由协议自己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不如用自由协议自己写



怎么写呢

网友E:
常用的温湿度湿度地址40001    放大10倍,  读回来656,实际65.6
                    温度地址40002    也是放大10倍

网友E:
一般触摸屏都带通用的modbus协议 不需要自己写。

网友E:
要确认好触摸屏上端口的通讯设置参数 和温湿度仪表上的会不会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常用的温湿度湿度地址40001    放大10倍,  读回来656,实际65.6                    温度地址40002    也是放大10倍...



是选4x 0001吗

网友C:
这个通信其实很简单滴:一个是通信参数(啥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之类通信握手协议),另外就是存储区内存数据格式及存储内容(数据是字节、字、双字、浮点数、ASC字符等等,另外就是资料存放的排序,例如第一个存储元件是啥内容,第二个是啥内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慕容残雪"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常用的温湿度湿度地址40001    放大10倍,  读回来656,实际65.6                    温度地址40002 ...



应该是3X 开头,  弄这个,你先要熟悉下什么是modbus协议,网上资料比较多, 懂的大概就好了。具体温湿度的通讯地址,可以直接问厂家要。
1、硬件的 线接对 ,A-A  B-B   这个经常会接反了。
2、软件的设备参数 。波特率。地址 校验方式啥的。
3、通讯地址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CXX&Kevin." 的回复,发表在10楼        对内容: 【"慕容残雪"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常用的温湿度湿度地址40001    放大10倍,  读回来656...



那请问一下温湿度这种modbus rtu 一般选那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CXX&Kevin." 的回复,发表在10楼        对内容: 【"慕容残雪"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常用的温湿度湿度地址40001    放大10倍,  读回来656...



线和参数都检查过了还是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通信其实很简单滴:一个是通信参数(啥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之类通信握手协议),另外就是存储区内存数据格式及存储内容(数据是字节、字、双字、浮点数、ASC字符等等,另外就是资料存放的排序,例如第一个...



无通讯握手协议是选哪个modubs rtu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