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200smart中央空调的应用库程序

楼主(2021-01-20):
哪位大神分享一下,谢谢!!!

1、求湿球温度(已知空气干球温度和相对湿度)
2、求绝对湿度(已知空气干球温度和相对湿度)
3、求制冷量(分两种,水侧用水温差法(已知进出水温,水流量),风侧用进出风焓差法(已知进出风温湿度,风量))
4、求蒸发/吸气温度(已知蒸发/吸气表压,冷媒类型)
5、求冷凝/排气温度(已知冷凝/排气表压,冷媒类型)
6、压缩机压缩比(已知吸气、排气表压)

网友A:
全部转换成4-20毫安的模拟量,就行了

网友B:
这都是根据公式计算或者查表,然后再进行编程,有做好的估计也不太愿意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是根据公式计算或者查表,然后再进行编程,有做好的估计也不太愿意分享...

哈哈,我做出来了。基本都是数学问题和制冷原理,我也舍不得分享出来,表示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那谁"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这都是根据公式计算或者查表,然后再进行编程,有做好的估计也不太愿意分享...哈哈,我做出来了。基本都是数学问题和制冷原理,我也舍不得分享出来,...



很少有愿意分享的,这涉及到控制工艺方面的知识,不是通用的,非专业的一般也不了解

网友C(2021-03-03):
转化模拟量在控制

网友D(2021-09-15):
我有  发的模拟量帖子里面就是你需要的 自己根据需求改下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感谢求助者和答疑者对求助答疑板块的厚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对于求助者要求:1、请在一个月内自行结贴,把悬赏积分(如果设置积分悬赏求助)发放给答疑者;2、如果在求助答疑过程中,自己已经有效解决问题,建...



这种吹牛的水帖,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