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200,电脑无法传程序给PLC怎么回事?

楼主(2021-01-20):
电脑与SMART200用网线通讯,可以搜索到PLC,指示灯闪烁也没问题,但是传程序时就出现图片中的提示,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建议手动添加上PLC试试

网友B:
重新更换一条网线

网友C:
200SMART网连接有时老连接不上,需要重启电脑,再连就行了。

网友D(2021-04-14):
检测IP地址,确保PLC和电脑IP在一个网段

网友E:
写得真好,特别是最后那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