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3D打印机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九)

楼主(2021-01-20):
近期,我们将对3D打印机遇到的高频问题点进行搜集整理,集中解答。小编建议所有3D打印爱好者收藏。一来涉及到的知识点很可能帮你解决目前遇到的问题;二来可以系统学习3D打印知识,帮你更好的了解、使用3D打印机

3D打印时底面边角上的孔洞和间隙

      3D打印时,每层都是在前一层的基础上构建的。因此,基础强度与耗材用量之间,需要平衡。如果基础不够结实,在层与层之间,将会出现孔洞和间隙。尤其在尺寸有变化的边角处更容易出现(例如,你在一个40mm的平台上面打印一个20mm的方块)。当打印转换到更小的尺寸,你需要确保有足够的基础来支撑20mm方块的边墙。导致基础不牢的原因,通常有这几个。

      边沿数量不足。为打印件增加更多轮廓外沿,将明显增强其承重基础。因为打印件里面,通常是部分中空的,外沿墙薄厚,将影响很大。在基本设置里面有一个壁厚设置,壁厚设置一般是喷嘴的倍数,例如你的喷嘴0.4mm的,那么壁厚一般设置在0.8mm-1.6mm之间,如果你一开始设置的是0.8mm,但是打印出来的模型外壁有孔洞,那么你可以适当增加一层或两层壁厚来改善,合适的壁厚一般是在1.2mm,这样既不会时间太长,打印出来的模型也不会有孔洞。

      顶层实心层数不足。另一个常见的,导致基础不牢的原因是,你的打印顶层实心填充层数量不足。太薄的上壁,无法充分支撑在它上面打出来的结构。修改这个设置,可以在基本-填充-底层/顶层厚度中设置,如果之前默认的是0.8mm的厚度但是打印出来还是有孔洞,那么你可以把底层/顶层厚度设置在1.0mm-1.2mm,这样能够让顶层和底层更加结实。

      填充率太低。最后一个你需要检查的设置是填充率,它在“切片设置”下方或“填充”标签页下,通过一个滑动条控制。顶层实心层是建构在顶层填充之上的,所以需要足够的填充以支撑这些层。比如,你之前设置的填充率是20%,试试增加到40%,看看打印质量是否有改善。

3D打印顶层表面疤痕如何解决

      3D打印的好处是,每个打印件一次建构一个层。这意味着每层是独立的,喷嘴可以自由移动到平台的任何位置,而此时打印件仍在下方建构中。你可能看到喷嘴在前一层表面移动时,会留下痕迹,在打印件的上表面最容易看到。这种疤痕产生在喷嘴移动到新位置的过程中。下面我们将探讨产生这几种可能的原因,并提供相应的建议,调整哪些设置,可以避免问题再出现。

      挤出塑料过多:首先你需要确定的是,你的挤出机,没有挤出过多耗材。如果挤出过多耗材,每层将倾向于比预设的要厚。这意味着,当喷嘴从每层上移动通过时,它可能会拖拽之前过度挤出的耗材。在你检查其它设置前,需要确定你有没有挤出过多耗材。

      垂直抬升(Z抬升):如果你确定挤出机挤出耗材的量是合适的,但仍然遇到喷嘴在上表面拖拽的问题,那么你有必要看一下CURA中的垂直抬升设置。开启这个选项,将导致喷嘴在之前打印层上面运动前,抬升一段距离。当它到达目标位置,喷嘴将移回到原来高度,以备打印。通过向上移动一定的高度,可以避免喷嘴刮伤打印件的上表面。要开启这个功能,点击工具-打开专家设置--在耗材退里有个“回退时Z轴抬起高度”,一般设置在0.5mm左右即可。例如,你输入0.5mm,在移动到一个新位置前,喷嘴将抬升0.5mm。请注意,抬升只会在回抽动作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