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多轴伺服控制

楼主(2021-01-21):
本人最多使用过二轴联动控制,没有接触过多轴轴控制,请问多轴控制和二轴控制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1轴以上的电机控制,都已经属于多轴运动了。考虑的无非是单轴直线运动或者多轴插补运动,PLC控制,如果不使用运动控制单元,使用脉冲控制,在目前我使用过的设备里,就算是3轴的设备,其实也只是一个单轴运动,因为它需要在当前运动轴停止以后,才能控制另一个轴运动。而使用一些简单运动控制单元,或者运动控制卡等控制器,就可以实现多轴插补运动。这个时候如果是自己开发运动过程,就是涉及到算法的难度和复杂性,如果是使用已经集成好的控制器,在选型时,选择满足你所需控制轴数的控制器,调用相应的的控制指令,即可实现运行。然后再考虑运行过程中是否存在干涉等问题

网友B:
难度当然不一样,涉及的联动控制也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度当然不一样,涉及的联动控制也很多。



可以具体说明一下吗,接触的少不太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轴以上的电机控制,都已经属于多轴运动了。考虑的无非是单轴直线运动或者多轴插补运动,PLC控制,如果不使用运动控制单元,使用脉冲控制,在目前我使用过的设备里,就算是3轴的设备,其实也只是一个单轴运动,...



谢谢了

网友D:
逻辑控制更复杂,原理基本相通

网友E:
没什么复杂的,就是多轴,建议采用以太网或者CANopen.通讯协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什么复杂的,就是多轴,建议采用以太网或者CANopen.通讯协议。...



不是复杂 是非常复杂 一直被卡脖子,当然应用场合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认为很简单

网友G:
CNC数控跟一个伺服控制的区别

网友H:
多轴联动的核心主要是多轴插补技术,两轴可能是直线、圆弧,但是三轴、四轴、五轴的话,可能就涉及到空间坐标系控制模型了,比如五轴RTCP等,同时,多轴可能还有一些同步轴、龙门轴、甚至是串联轴相关的内容了,要看你具体想用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