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网关与工业路由器的区别

楼主(2021-01-21):
1、概念的不同

网关(Gateway)又称网间连接器、协议转换器。网关在网络层以上实现网络互连,是最复杂的网络互连设备,仅用于两个高层协议不同的网络互连。网关既可以用于广域网互连,也可以用于局域网互连。 网关是一种充当转换重任的计算机系统或设备。使用在不同的通信协议、数据格式或语言,甚至体系结构完全不同的两种系统之间,网关是一个翻译器。与网桥只是简单地传达信息不同,网关对收到的信息要重新打包,以适应目的系统的需求。同层--应用层。

路由器(Router),是连接因特网中各局域网、广域网的设备,它会根据信道的情况自动选择和设定路由,以最佳路径,按前后顺序发送信号。 路由器是互联网络的枢纽,“交通警察”。

2、功能不同

网关分为传输型网关和应用型网关俩类,主要作用是充当转换重任,它实质上是一个网络通向其他网络的IP地址。

路由器的作用主要有:连通不同的网络和信息传输作用。按照使用可分为:接入、企业级、骨干级、太比特、多WAN以及4G/5G无线等。

网关它可以是路由器,交换机或者是PC。在同一网段之内进行通信,是不需要将网关介入其中,只有当主机个非本网段设备进行通信的时候,才需要将数据包全部发给网关设备,再经由网关设备进行转发或者是有路由处理等。

路由器它是一个网络层系统,路由器在现在市场上一般是被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单协议路由器,另一类是多协议路由器。路由器它可以进行数据格式的转换,成为不同于协议之间的网络互连的必要设备。

网关和路由的关系表述为:网关是网络连接的基础,路由是网络连接的桥梁。

http://www.alotcer.com/index.php?c=product&a=type&tid=65

网友A:
仅用于两个高层协议不同的网络互连。网关既可以用于广域网互连,也可以用于局域网互连。 网关是一种充当转换重任的计算机系统或设备。使用在不同的通信协泳池加热设备议、数据格式或语言,甚至体系结构完全不同的两种系统之间,网关是一个翻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用于两个高层协议不同的网络互连。网关既可以用于广域网互连,也可以用于局域网互连。 网关是一种充当转换重任的计算机系统或设备。使用在不同的通信协泳池加热设备议、数据格式或语言,甚至体系结构完全不同的两...



学习了,谢谢!

网友B(2021-07-20):
无锡专心智制工业级IOT-plus 边缘网管:ARM Cortex -A8 工业处理器 600MHz1GB内存,4GB 存储,支持RS232RS422RS485CANBUSRJ45,支持3G/4G/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