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连接2台SmartPLC注意说明

楼主(2021-01-21):
 正常wincc想要连接200smart PLC是必须通过OPC方式连接的,这样做不但麻烦,后期维护还不是很方便,而且通讯也不是很稳定,很容易掉线。
      所以我们就推出可以直连wincc的一款多功能交换机,这种交换机相当于是一个协议额转换,在wincc里使用S7-300TCP/IP驱动连接,这样就实现了直连wincc功能,而且要比OPC稳定,连接个数可以达到64个。非常方便E51421EB0702E0AC451D389E528AB3B5320.png下面讲解一下连接winc时要注意的细节,以一台多功能交换机连接2台200smart PLC为例:

WinCC所在电脑的IP地址要与交换机A型和2台PLC的IP一网段1bb7c9e2dfff2a1dd86f5f83b0fafb7d004d4274.jpgWinCC中设置:TCP/IP下系统参数要选电脑本地网卡名1cbee27633535c07d2194edf5affad60003d41b9.jpgTCP/IP下系统参数可把以下设置去掉对勾“√”5efdf3c5e6900da43cbd16ef37154e4b0032216d.jpgWinCC所建连接机架号、插槽号、连接资源为下面参数0c7954b5abbc44fa9a924a345860ff98004da19c.jpgWinCC画面变量更新检查一下,所有变量不要选择“根据变化”,可选择“500ms”等周期0a7524c7d247112ac3b0d5f29fa9dd1e002da1c0.jpg需要安装 SIMATIC  NET软件,安装完程序可在电脑控制面板查看:E8B8099B0963A0BC3B10788F6BED6620320.png

网友A:
非常方便的产品,能解决200SMART的痛点。强烈支持。

楼主(2021-05-27):
引用 网友A:
非常方便的产品,能解决200SMART的痛点。强烈支持。



感谢支持!德嘉还有更多其他的优秀产品可以帮助到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