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检测仪中测试和校正两者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1-01-21):
气体检测仪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容易受使用环境和仪器本身气体传感器的影响,从而导致测量出来的结果可能会发生较大的偏差。因此,为了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性,所以不管是使用何种气体传感器的气体检测仪,都需要定期进行测试,如果测试结果偏差超过了正常范围,则需要对气体检测仪进行重新校正。有不少的朋友常常把测试和校正两者混淆,那么气体检测仪测试和校正有什么区别呢?

气体检测仪测试和校正两者的区别:

(1)测试是指用气体检测仪去检测已知浓度的气体,以确定仪器所检测出来的结果是否在可接受范围内,如果超出了允许范围,才需要对仪器进行重新校正。

(2)校正是指用已知浓度的气体调整气体检测仪的结果以符合已知气体的浓度。

气体检测仪测试校正的频度:

(1)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气体检测仪应该每天在使用前就测试一次;

(2)对于测试不合格的气体检测仪,必须进行校正后才能使用;

(3)如果被测环境可能对气体检测仪的性能产生影响,那么测试应该随时进行。

如果条件不允许天天进行校正确认,那么在符合下列条件的情况下,气体检测仪可以降低校验频率:

(1)在特定场合进行了至少10天的检测,通过每天的检测结果确认气体检测仪没有受到环境中某些气体的影响导致气体传感器中毒。

(2)如果经过测试后确定气体检测仪不需要进行校正,那么可以延长校正间隔,但是最长不能超过30天。

(3)仪器的校验历史记录应该有专人负责或者有详细的跟踪使用记录数据文件。

网友A:
感谢讲解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