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懂永宏的大神,6RTD温度模块断线

楼主(2021-01-22):
懂永宏的大神求助!!!

现永宏pc带了两个温度的模块(6RTD),温度在读取过程中读着读着就不读了,需要进I/0专案温度栏里点下确定,PLC重新RUN,才能重新读取数据,然后读着读这温度数据又不动了(估计断线了),目前已经换了PLC和温度模块,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求解决

网友A:
应该是界面设置的问题。温度模块坏了的情况是温度显示是乱变的。

网友B:
这种情况,需要确定:

1、温度模块在 PLC中的设置 是怎么样的?读取条件?

2、 还存在可能是   读取温度模块数据 驱动的问题 ,读取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