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流量计使用须知需牢牢掌握

楼主(2021-01-22):
质量流量计使用须知需牢牢掌握

  随着工控行业的大力发展,很多流量计开始大显身手了,在很多领域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其中质量流量计应用还是十分广泛的,因此对于质量流量计在使用时候的一些须知大家还是要做注意的,这样才不会出错,导致仪表损坏。
  质量流量计使用须知如下:
  一、质量流量计的接地要求
  (1)当传感器与变送器分体安装时,应保证连接电缆的电气连通性,一般都配有专用连接电缆,接线时应保证屏蔽层的跨接良好。
  (2)除按规范要求的信号接地和电缆屏蔽接地外,质量流量计本体也应接地,接地阻值符合设计要求。如设计无要求一般应小于10Ω。
  二、质量流量计管道清洗与吹扫时的注意事项
  管道清洗与吹扫不能连同流量计一起进行,质量流量计应使用替代短节临时把流量计换下,插入式流量计先将流量计拆下来,然后进行清洗或吹扫,以免流量计损坏。
  三、质量流量计的使用环境
  (1)质量流量计对振动的影响较为敏感,所以选择安装位置时应远离振动区域,如必须安装在振动区域,则应在相连接的管道上加装管道支架以固定。
  (2)质量流量计的类型很多,不同类型、不同型号的流量计的使用范围是不同的,如环境温度、介质温度、测量精度和管径大小等,安装时应注意其型号及其它技术参数,并根据其技术要求采取相应的措施。
  (3)质量流量计安装应远离动力线路、大功率电气设备以及其它强电磁干扰场所。

网友A:
质量流量计在化工生产用得不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