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3修改程序

楼主(2021-01-22):
打开软件一开始使用还好好的,忽然为啥修改会变成这样,很郁闷

网友A:
修改后需要编译,也叫做转换,你从来没有用过三菱?

HAVE FUN!

网友B:
跟这里有关 image.pngimage.png做一下切换就好了。

楼主:
其实是电脑按下了Insert键,再按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是电脑按下了Insert键,再按一次就可以了

Insert切换改写还是插入的问题已经是世纪经了,已经超越了月经,年经的问题了,还有个有望上世纪经的问题就是西门子反复重起,都是问了3代工控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