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FC302
嘘,请叫我

楼主(2021-01-22):
我司使用的丹佛斯FC302变频器,其中有一台频繁出现“接地故障A14 ”,已经返厂2次,第一次更换电源板,第二次更换变频器内全部板件,这两天下雨,又出现 故障报警,更换新的电源线  还是出现“接地故障A14 ”,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问题,请大佬指导指导!

嘘,请叫我

网友A:
A14故障可以通过“Reset”复位,但是还是会出现故障,并且出现报警的时间不确定,很随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14故障可以通过“Reset”复位,但是还是会出现故障,并且出现报警的时间不确定,很随机。...



确定板卡都换了吗?如果都换成新的了,那应该就是电机有问题了。

网友B:
我之前修过一台类似情况的,换了板卡是好了的,没有再报接地的,故有所怀疑。

网友C:
驱动器到电机的线缆有破皮,或是电机绝缘有问题了,还有就是变频器没修好,换个新的可以排除下,缩小范围

网友D:
177 6259 2136  丹佛斯售后

网友E(2021-02-27):
在VTL FC-051 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后来更换电机和动力连接线后正常。

网友F:
我公司一台和你这个故障一模一样,你说送修更换全部主板故障一样,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不可能,我这个送修后维修检测正常,拿回来仍然不定时出现接地故障,因为备用变频器工作正常所以排除是电缆和电机问题,最后更换主板解决了,对方要是说全换了你让他把换下来的东西拿出来他就萎了

网友F:
旧机子告诉你返厂不可能,都是找了经销商,然后经销商会找个授权维修店去修,新机故障的话经销商会直接换新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旧机子告诉你返厂不可能,都是找了经销商,然后经销商会找个授权维修店去修,新机故障的话经销商会直接换新机...



过保的机器肯定不可能返厂了。质保内的也要看大小机器,小机器一般都是换新,大的肯定是换板子。

网友G(2021-08-16):
还是变频器板子的事,还是建议更换变频器内部板件

网友H:
如果电机绝缘没问题,多半是变频器出线到电机进线这一段的电缆有破皮但又未击穿,当电机运行时电缆发热形成瞬时短路而跳闸,关机后接触点冷却收缩又可以短暂运行。

嘘,请叫我

网友A(2021-12-30):
故障原因是:变频器的控制面板和内部板件的连接 接触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故障原因是:变频器的控制面板和内部板件的连接 接触不良。



学到了。

网友(2022-06-14):
主板输出的触发信号有问题也会出现类似报警

网友I:
检查电机和电机线,确定都没问题再检查变频器模块

网友J:
学习了,这也提醒我们接线一定要力求规范

网友K:
一般硬件检查变频器接地有没有做好,包括查看故障代码

网友K:
看下变频器的用户手册,接地故障的说明含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