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板工程质量精细化管控要点!

楼主(2021-01-22):
墙柱模板:放线

1、由施工员测放控制线,并经质量员复核。

2、根据控制线放出200mm模板控制线。

3、最后放出模板定位线。

4、离转角100mm弹大角垂直控制线。

墙柱模板:脱模剂

1、模板必须每层清理干净并刷脱模剂。

2、墙模板周转8-9层更换一次(视模板质量而定)。

墙柱模板:墙模板加固

(1) 墙柱模板在木工加工场按照配模图统一加工并弹线钻洞;墙柱侧模拼接,小块模板必须放置在中部拼接,不允许在顶部或 底部拼接。

(2)主龙骨采用直径48mm,壁厚 3mm的钢管,主龙骨对应对拉螺杆竖向间距相同;次龙骨(竖楞)采用40╳90mm,中心间 距为150mm,散拼好的墙柱模板四周及阴阳角使用木方(过刨)锁边。

(3)墙柱模板须设置不少于五道水平对拉螺杆,最底道距地≤200mm,最上道距顶板≤300mm,其它几道均匀设置间距≤500mm, 对拉螺杆成网格式布置,水平间距≤500mm。

(4)转角部位的对拉螺栓距阴角≤200mm;阴阳角须直方收口,板墙直方间距不大于150mm均匀设置。

(5)墙端头部位要有可靠的拉结固定,端头位置用对拉螺杆或阳角锁具固定。遇L型、T型墙水平拉杆与对拉螺杆通长设置。

(6)门口位置的小垛儿必须采用混凝土浇筑成型,根据建筑图,安装模板时小垛儿两侧使用定型模板填充便于模板加固。

墙柱模板:柱模板加固

柱模板加固通用要求:

1、按放线位置先钉好压脚板再安装柱模板;

2、柱子两垂直向加斜拉顶撑;

3、柱根部缝隙封堵到位,也可采用砂浆将柱根部外围封堵,不宜采取下压海绵条或其他杂物塞填等形式;

4、柱子截面内部尺寸控制在+4、-5mm 以内。

5、柱箍材料选择应根据模板施工方案进行确定;

6、柱箍间距应符合方案设计要求、并加固牢靠;

7、柱箍安装应保证其水平,单边长度超过500mm 的柱应考虑设计对拉螺杆加强,对拉螺栓直径应通过计算确定,螺杆扭矩值符合方案要求。

墙柱模板:墙柱接槎

1、墙柱接茬位置模板应伸至接缝以下螺杆上,为防止漏浆,接缝位置采用海绵胶条封堵,墙柱根部用10-20mm水泥砂浆封堵模板。

2、当采用预留对拉螺杆时,其距接缝位置300mm;当采用预埋下挂螺栓时,其距接缝位置150mm,下挂螺栓距离转角部位不超过100mm。

3、两种方法螺杆水平间距均不超过600mm,或根据相应的专项施工方案。

墙柱模板:柱接槎、板面接缝

1、梁板楼面标高必须严格控制,其收口要平齐。

2、为保证梁板墙柱接茬密实,其接缝位置必须在浇筑混凝土前凿毛。

3、模板根部采用角铁封底,有效地防止漏浆。

梁模板

梁模板加固通用要求:

1、严格按照施工方案安装穿梁螺杆。

2、模板拼缝处要贴海绵条并用木方压实。

3、根据构件截面尺寸进行模板设计,一般内楞采用木方,间距200mm并符合方案要求,外楞采用木方或钢管,如 采用钢管使用双钢管,穿梁螺杆紧固,螺杆直径Ф 14,并采用配套的螺帽和3型卡。

4、当梁高超过400mm时,应用U型夹具加固(严禁用步步紧加固),当梁高超过600mm时,梁侧模须必须采用对 拉螺杆加固,梁下必须设单独立杆并与支模架有机连接,且连接点数不少于两处。

楼梯模板

1、钢制踏步挡板采用3mm厚的钢板制作,踏步宽度方向上口钢板弯45°折角宽1cm,钢板背后焊接30mm×40mm方钢背楞, 下端方钢距钢板底端2.5cm。

2、钢制踏步板插入侧边墙柱模板的限位器内,另一端钢制踏步板插入锯齿滑槽模板内。

3、浇筑混凝土前,钢制踏步立板及侧模须清理干净,钢制踏步立板须层层涂刷挥发性油性脱模剂。

后浇带模板支设

1、后浇带模板支设必须采用独立设计系统(严禁二次回顶),与满堂脚手架安拆互不影响,且上下层立杆放 置同轴心,后浇带砼未浇筑不得拆除;

2、现浇板后浇带模板采用梳子板控制钢筋定位,安装牢固。

3、采用钢丝(板)网支设牢固,上口两侧加设木方,并用木模板整体封闭、保护,直到砼浇筑时打开。

4、浇筑混凝土后,流入后浇带中的混凝土应及时清理,清理完毕后立即进行封闭保护。(地下室顶板后浇带 两侧砼浇筑后加设挡水台)。

后浇带快拆体系模板支设

1、组合式钢立柱支撑系统由若干立杆组成,以三 根立杆为一组,通过小横杆连接,形成品字形组 合。

2、钢立柱支撑系统与原支模架完全独立搭设,钢 立柱支撑立柱选型、间距及受力计算应提交原结 构设计院审核验算,钢立柱承载力根据实验确定。

3、钢立柱支撑系统后浇带两侧均设立,与周边架 体同时搭设。

4、后浇带混凝土达到拆模条件,将组合式钢立柱 支撑系统和新架设的后浇带底模板一同拆除。

5、后浇带施工时,后浇带处不支设模板。

洞口模板

1、≤900╳900mm尺寸的洞口须在洞口模板四个大角用三角板固定增加模板的稳定性。

2、>900╳900mm洞口可采用定型钢制门窗洞口模板,可保证门、窗洞口的位置及尺寸准确,模板可拼装、易拆除、刚度好、支撑牢、 不变形、不移位。

2、如采用木模,模板阴角处用L150*150*6的角钢与木模固定,阳角处用L75*75*6的角钢与木模固定,同时洞口模板内部加支撑。

3、注意洞口模板下要设排气孔,洞口模板侧面加贴胶布防止漏浆,浇筑混凝土时从窗两侧同时浇筑,避免窗模偏位。

高低跨模板

1、降板部位模板材料全部采用50×50×4mm方钢(方钢具体尺寸结合卫生间降板高度调整)和 50×50×3mm角钢,使用二保焊机焊接,利用钢制模板刚度高,不易变形的特点,结合方钢和角钢 尺寸固定的特性,组合设计降板部位模板,这样既保证了卫生间内净尺寸,又保证了模板体系的刚度。

2、标高及位置控制采用成品标高控制器控制,在四个大角、间距500mm处设置一个定位器。

模板支撑系统

1、立柱下满垫模板、枋木垫块,承插式节点锁扣要固定牢固不能有松动。

2、所有立杆只能对接不能搭接,严禁将上段的钢管立柱与下段的钢管立柱错开固定在水平杆上。

3、满堂模板支架立柱,扣件式支撑体系在外侧周围应设由下至上的连续剪刀撑,支架长度或宽度大于6m时,设置中部纵向或横向的竖向剪 刀撑,剪刀撑的间距和单幅剪刀撑的宽度均不宜大于8m。剪刀撑与水平杆的夹角控制在 45~60°,支架高度大于3倍步距时,支架顶部宜设 置一道水平剪刀撑。

4、一般标准层板下立杆间距不得大于 1.2m,梁下立杆间距不得大于0.9m。

5、当板厚大于 120mm 、层高大于 3m 或梁高大于 700mm 时,支撑体系应按专项施工方案执行。

6、扣件式钢管支架可调顶托伸出长度不能大于 200mm,禁止立杆两端同时采用顶托,且顶托上必须背双钢管或满足受力验算要求的方钢、 40×90mm 枋木等。

7、飘窗、圈梁、阳台、雨篷及外墙线条等模板支撑系统要单独设置,禁止与外施工脚手架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