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2021-01-22):
A BB变频器参数我4018和4019设置时,是否只是针对AI1

因为手册中说""即参数1301AI1最小值…………""

另外4008、4009有什么用呢?

网友A:
建议咨询ABB官方人员。

网友B:
楼主没有说产品系列,姑且以ACS550为例

4018和4019的设置针对的是4016选取的信号源。4008和4009是过程PID工程量的设置(可以是压力,流量,温度等),一般对应过程仪表或传感器4-20mA转换的数值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