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7怎么和wincc通讯啊?

楼主(2021-01-22):
有大哥告诉一下吗 ,据说是通过OPC,有会的大哥路过说一下嘛

网友A:
Modbus TCP IP就可以了

网友B:
没有接触过这个品牌,帮你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 TCP IP就可以了



这个可以的吗? 又说只能通过OPC,大哥你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接触过这个品牌,帮你顶起来



感谢大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yang20908"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Modbus TCP IP就可以了】进行回复:        ----------------------------------...



Modbus TCP/IP是标准协议,Wincc肯定支持,其实走OPC也可以间接使用ModbusTCP/IP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