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和西门子smart的MODBUSTCP怎么设置

楼主(2021-01-23):
我有一个外购设备的昆仑通态屏要和公司的电箱中西门子w smart200走MODBUS TCP通讯。

从没有这样弄过,所以我用一块昆仑屏做实验一下,结果没有成功。 请问大家我错在哪里。

所用硬件:昆仑屏(192.168.2.20),交换机,smart200 V2.5(192.168.2.1).

昆仑屏做客户端,西门子做服务器。做了一个上午没有成功,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第二张图的设备地址 我记得默认好像是255吧 你得查查200smart那边地址是多少

网友B:
先用第三方调试软件测试一下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之Modbus TCP服务器的程序,看看是否成功。

网友B:
还有,第一张图中的本地端口号和远程端口号你是不是搞反了,本地端口号指的是触摸屏的端口号、远程端口号指的是PLC的端口号,你PLC程序中的端口号设定为502了,那么触摸屏中远程设备端口号也要为502.

网友C:
直接用smart200的驱动不就行了 在PLC选项里就有

网友D:
你本地和远程的端口号,感觉弄反了 。还有可以试过其他的波特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本地和远程的端口号,感觉弄反了 。还有可以试过其他的波特率

以太网通信和波特率啥关系?

网友E:
为什么不直接用西门子的驱动通讯?触摸屏里面可以直接选的,还有你第一张图里面的端口号跟你PLC里面的端口号是不是应该搞反了,你这种方法还的注意一下地址映射的问题。

网友F:
看着不像啊

网友G:
确认端口号错误,可以用ModbusTcp网络助手调试,好判断哪边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