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RSLogix5000_V20.03程序

楼主(2021-01-23):
(图片)

网友A:
缺少关键文件,建议换正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少关键文件,建议换正版软件。



同样的安装软件我们一个同事安装时成功的 电脑配置:W7 旗舰版 64位,不知何解

楼主:
 大神可否发我一V20授权安装软件

网友B:
楼主你可能需要手动先安装一下msxml.msi这个玩意儿,4.0版本的,装完后再装RSLogix5000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李东泽"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缺少关键文件,建议换正版软件。】进行回复:        ------------------------------------------...

电脑系统有问题,这个软件不是正版也是需要支持电脑系统是正版的

网友C:
这个问题和软件正版与否没有关系 。

msxml4的问题

网友D:
AB的产品很久之前用过500的,安装软件要求很严格,杀毒软件是否运行,安装时是否有AB公司的其他软件在后台运行,都能导致安装失败。

楼主:
        -----------------------------------------------------------------

安装msxml4.0时出现了错误,代码是(3039948A-648747AE-AF1D-7AF6088EEBDB)

这个4.0的也安装不上,但3.0的可以安装求大神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装msxml4.0时出现了错误,代码是(3039948A-64874...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不知道是你开着杀毒软件,还是下载的msxml4.0文件有问题?你可以尝试重新下载(换一个)msxml4.0并以管理员身份再安装试试

网友B:
楼主安装成功了吗?

网友E:
AB软件要求高,卡的要死

网友F:
上面几位高手讲的对,先安装msxml4-KB927978-chs这个文件,再安装RSLogix5000

也可以打开你的安装日志文件看看,就是贴的图片上的那个文件01232021101445.log,里面有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