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4轴与威伦

楼主(2021-01-23):
请问大神谁有三菱PLC 4轴与威伦触摸屏实现配方示教    20 个点位打螺丝各轴地址坐标可以手动教导  然后做成触摸屏示教点位保存    请问如何实现各轴坐标按示教进行动作   有样板学习资料更好谢谢

网友A(2021-04-04):
方法1.先示教将坐标保存到PLC连续的地址,然后触摸屏将PLC的坐标数据传输到触摸屏的RW地址即可,(需要规划索引或者宏指令做好配方地址)。

方法2.还有用CAD把螺钉坐标导出到.CSV文件,威纶软件即可直接读取并存为配方文件(威纶有些触摸屏直接支持配方功能)不支持配方功能的屏,需要使用宏指令或索引自己做。

以上很难一下说清楚,只能给个思路你。

网友B(2023-01-06):
没有程序呀,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