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dcs备份程序pro

楼主(2021-01-23):
谁知道ABB 备份的程序是pro格式的 在8.1 7.1 9.1 9.2里都恢复不成功  有哪位知道这个备份程序怎么才能恢复

网友A:
那个系列的abb dcs?

网友B:
那就悲剧了,我这里也有一个,好几个版本恢复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系列的abb dcs?

cbf 具体版本不知道

网友C(2022-04-06):
没办法,只能找到原来哪个版本才能打开。以后备份记得备份一个CSV格式的,高版本就能打开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