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U485BD通讯三菱变频器问题
社费啊!老哥

楼主(2021-01-24):
一直在发送,收不到数据回来,用触摸屏和专用指令通讯都可以,就是MODBUS-RTU不行,监控错误也没有,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

变频器参数

P79=0

P117=1

P118=96

P119=0

P120=2

P122=9999

P340=10

P549=1

网友A:
你用串口调试助手监控下发出去的数据内容就知道了。

P117是站号吗?

你的程序里站号写的是D0是2。

多台变频器?

网友B:
首先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依次设置如下参数:(先设定P794,然后再将Pr.CL设置为1即可恢复出厂设置)

P160:设置为0

P77:设置为2

P79:设置为2

P340:设置为1

P338:设置为0

P339:设置为0

P551:设置为9999

P117:设置为1

P118:设置为96

P120:设置为2

P122:设置为9999

P343:设置为0

P502:设置为0

P549:设置为1

网友B:
监控一下PLC程序,看看发出的命令是否正确?

社费啊!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监控一下PLC程序,看看发出的命令是否正确?



都设置过了,还是没用,我又整了个5U来通讯,ADPRW指令通讯正常,用无协议RS2就不行,光发送不接受。

网友C(2021-04-12):
fx3u与三菱变频器通讯还用rs??????????????

网友D(2021-05-26):
学习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