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B2-400W伺服电机位置的问题

楼主(2021-01-24):
一、电机运行时到最后减速较慢,怎样才到一步走完不减速。

二,完成脉冲距离后,电机没锁死,外加可以转动。怎样设置可以锁列不动。

请有经验有朋友指点指点。谢谢朋友们。

网友A:
什么是减速较慢,没有报位置误差过大,说明是你的脉冲频率在作怪,只要使能了就会被锁定,除非超过它的额定扭矩

网友B(2021-04-13):
提高马达参数响应频宽。

网友C(2021-07-07):
减速时间太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