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7072Gt组态AB1766L以太网通讯问题

楼主(2021-01-24):
现状是昆仑屏型号7072Gt,通过以太网和ABPLC型号1766通讯连不上image.pngimage.pngimage.png求大神帮忙看看,解答一下困惑。

网友A:
远程地址确认吗?

网友B:
看通讯错误代码是什么  做到触摸屏上去

网友B:
通讯状态添加到触摸屏

网友C:
明明有AB_DF_Ethernet驱动不用,用TCP估计不知道怎么在AB软件中设置

网友D:
用网络助手是否可以,判断下。PLC端口号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