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宏指令

楼主(2021-01-25):
数值元件比大小来控制开关的宏指令怎么写求方法或者案例

自己写了一个发现没有用

lw26和lw21来比较 控制灯lb p

网友A:
macro_command main()

int data[3]

bool OFF=false

bool ON=true

GetData(data[0], "Local HMI", LW, 21, 1)

GetData(data[1], "Local HMI", LW, 26, 1)

if data[0]>=data[1] then

   SetData(ON, "Local HMI", LB, 0, 1)

   else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0, 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A:
周期执行宏指令,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周期执行宏指令,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ro_command main()int data[3]bool OFF=falsebool ON=trueGetData(data[0], "Local HMI", LW, 21, 1)Get...

        非常感谢厉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李冰比"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macro_command main()int data[3]bool OFF=falsebool ON=trueGetData(data[0...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ro_command main()int data[3]bool OFF=falsebool ON=trueGetData(data[0], "Local HMI", LW, 21, 1)Get...



想问一下为什么在拿lw26去跟一个数值lw24去比较 上面一个语言就不灵了

网友A:
GetData(data[0], "Local HMI", LW, 21, 1)

GetData(data[1], "Local HMI", LW, 26, 1)

这个区的是LW21和LW26的值,你把这个21改成24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tData(data[0], "Local HMI", LW, 21, 1)GetData(data[1], "Local HMI", LW, 26, 1)这个区的是LW21和LW26的值,你把这...



但是我只要lw26跟lw21比较lw24的话如果值不是0的话就比不了

还有就是负数值怎么比呢

网友A:
我试了可以比较,你数据格式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可以比较,你数据格式不对吧



是的 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int data[3]

bool on=true

bool off=false

GetData(data[0], "Local HMI", LW, 21, 1)

GetData(data[1], "Local HMI", LW, 22, 1)

GetData(data[2], "Local HMI", LW, 23, 1)

if data[0]<data[1] or data[0]>data[2] then

SetData(on, "Local HMI", LB, 1, 1)

else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1, 1)

end if

这个脚本我写的是两个比较但出现了当lw23>lw22的时候 lb 1 为on 为什么呢

网友A:
if data[0]<data[1] or data[0]>data[2] then

你这条件逻辑不对,逻辑或是:只要两个条件有一个成立了,就让LB1亮,你根本没有比较LW23和LW22,

网友D:
威伦通的宏指令,我也一直没搞透沏,有些概念不清,哎,还是要多学习学习

网友E(2021-03-09):
观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