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9-L18ER-BB1B/B用什么编程软件

楼主(2021-01-25):
如图。我电脑安装的是V32版本的软件,在上传时提示图片内容。是需要安装V24.0的软件么?谁有软件发我一下

网友A:
这个情况是因为你PLC 的firmware是V24 的(应该是个2手CPU), 但是你安装的是v32 的编程软件。所以不兼容。

2 解决方法 个方法。

  1. 搞到V24 的编程软件,安装到你的电脑里面。那你直接可以上传,编程。

  2. 用你的V32 编程软件,对CPU 的firmware升级,从V24 升到V32. 但是这个方法会清除原来里面的程序。

网友B:
要么用RSlogix5000 V24,要么刷V32的固件,

网友C:
为什么那麽多人用AB的1769? 这个型号是AB中性价比最高的吗?

网友A:
1769 是5000 系列里面的性价比比较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是因为你PLC 的firmware是V24 的(应该是个2手CPU), 但是你安装的是v32 的编程软件。所以不兼容。2 解决方法 个方法。搞到V24 的编程软件,安装到你的电脑里面。那你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用RSlogix5000 V24,要么刷V32的固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