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RS232接口之间对接是要交叉接吗?

楼主(2021-01-25):
我看了一台设备,昆仑通态触摸屏的RS232口 RXD(2口)接到了 485转232转换器的232侧TXD(3口),RS232口 TXD(3口)接到了 485转232转换器的232侧RXD(2口)。

请问:1.两个标准的RS232和RS232之间对接是交叉接吗?

           2.两个标准的半双工RS485和RS485之间通讯对接是直连吗?  搞糊途了。

网友A:
两个标准的rs232 接线时交叉接的, A的发送接到B的接收 B的发送接到A的接收

标准半双工rs485接线就是你A-A B-B

网友B:
RS232 是交叉接的R--T;T--R

RS485是直接对接的 A--A   B-B

232是全双工,一个发送线,一个接收线,信号是对地线的电平来表示1和0,所以最少需要3根线

发送线给对方的接收线,接收线来自对方的发送线

485是半双工,同一时刻只能发或收,信号是在两条线之间的电压差来表示1和0,只需要2根线,也有用+ -表示的

备注:买232的成品通讯线要注意是否在线内已经对换完成,延长线一般没有进行对调,有很多专用通讯线

在制作时已经进行了T和R的对调,方便直接插接设备。有个别设备对其他针脚的信号也有要求,比如DTR,DSR信号

无法通讯时要注意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个标准的rs232 接线时交叉接的, A的发送接到B的接收 B的发送接到A的接收标准半双工rs485接线就是你A-A B-B...



没错,就是这样。

网友D:
232不对调不会损坏端口吧,485的试过没问题

网友E:
RS232:
主站的“发送TXD”接从站的“接收RXD”;
主站的“接收RXD”接从站的“发送TXD”;
主站的“信号地GND”接从站的“信号地GND”。

RS422:
主站的“发送+TXD+”接从站的“接收+RXD+”;
主站的“发送-TXD-”接从站的“接收-RXD-”;
主站的“接收+RXD+”接从站的“发送+TXD+”;
主站的“接收-RXD-”接从站的“发送-TXD-”;
主站的“信号地GND”接从站的“信号地GND”。

RS485:
主站的“发送+\接收+T+\R+”接从站的“发送+\接收+T+\R+”;
主站的“发送-\接收-T-\R-”接从站的“发送-\接收-T-\R-”;
主站的“信号地GND”接从站的“信号地GND”。

网友F:
232是交叉,485不需要

网友G:
232交叉,485直连加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