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教程:CAD软件中如何管理CAD填充图案?

楼主(2021-01-25):
在使用国产CAD软件绘制建筑CAD图纸的过程中,经常会用到CAD填充图案。那么在浩辰CAD建筑软件中如何进行CAD填充图案管理呢?接下来的CAD教程就让小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国产CAD软件——浩辰CAD建筑软件中进行CAD填充图案管理的操作技巧吧~

CAD填充图案管理:

首先打开浩辰CAD建筑软件,然后找到并依次点击通用工具→图案工具→图案管理(TAGL);单击菜单命令后,显示图案管理对话框如下:

1直排图案

在执行造图案命令前,要先在屏幕上绘制准备入库的图形。造图案时所在的图层及图形所处坐标位置和大小不限,但构成图形的图元只限 POINT(点)、LINE(直线)、ARC(弧)和CIRCLE(圆)四种。如用 Polygon(多边形)命令画的多边形和 Rectang(矩形)命令绘制的矩形,须Explode(分解)命令分解为 LINE(线)后再制作图案。

单击图标命令后,命令行提示:

请输入新造图案的名字(直排) <退出>: 输入图案名称后并键入<回车>

系统规定图案名称只能用英文命名,而且图案入库之后将与CAD 原有的图案合在一起按字母顺序排列。命令行显示:

请选择要造图案的图元<退出>: 选定准备绘制成新图案的图形对象; 请选择要造图案的图元<退出>: 回车完成选定;

图案基点<退出>:图案的基点影响图案插入后的再现精度。最好选在圆心或直线和弧的  端点。选定基点后命令行显示:

横向重复间距<退出>: 可用光标点取两点确定间距

这个间距是指所选中的造图案图形在水平方向上的重复排列间隔,是相对当前选中的图  形而言的。输入这个间距后,命令行显示:

竖向重复间距 <XXXX>: 要横竖间距相同则键入<回车>

尖括号内的数字是刚刚输入的横向重复间距。如果不要横竖间距相同则可输入竖向重复   间距。输入后,就按所选定的图形和指定的间距绘制成图案并存入图案库中,如图所示。下   次如用[图案填充]命令填充图案时就可以使用这个图案了。下图为直排图案的制作实例。

2斜排图案

可以利用 CAD 绘图命令制作一个斜排图案,本命令将其作为图案单元,装入浩辰CAD建筑软件提供的 CAD 图案库。

本命令的操作方法与【直排图案】命令基本相同,只是命令行提示略有区别:

......

竖向重复间距<XXXX>: 尖括号内的数值不是刚输入的横向重复间距,而是横向重复间距的 0.866(即√3/2)倍。

但默认的参数也不一定合适,如下图就不能使用该默认值,而是应使用如图的数值

以上就是国产CAD软件——浩辰CAD建筑软件中进行CAD填充图案管理的操作技巧,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参考本篇CAD教程来进行浩辰CAD建筑软件中的CAD填充图案管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