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的电压最少是多V

楼主(2021-01-25):
有源RS485转232和无源RS485转232有什么区别?

有台设备客户的昆仑屏通过RS232口----用有源的RS232转成485----接到我的西门子smart200PLC的485口。 (走的modbus rtu协议)。

我偿试试一下我新买达而稳(无源)RS485转232的性能,同样的接法为什么换上我的(无源)RS485转232通讯不上?什么原因?无源RS485转232的+9V端子是做什么用的。   备注:1.昆仑屏232的RX和TX之间3.8V //  通过有源RS232转485后, 485侧只有1.6V,  通过我的无源RS485转232,485侧只有区区0.7V (这个1.6V和0.7V是在没有接上西门子485通讯线的情况测量的)

网友A:
有源的,也就是外接一个变压器.

无源的,没有外接变压器,但是它会从串口窃电.

有源的稳定性要比无源的好.

你后面问题,我也没遇到过,你自己好好看下说明书吧

网友B:
最好不要232转485,搞一个485或232扩展信号模块

网友C:
我也测过,SMART 的485口也是3.8 V左右

网友D:
直接搞一个USB转RS485比较好

这种中间转换装置越多越容易出问题。

网友E:
中转环节太多,出问题的概率就比较大,直接USB转485稳定多了 。

网友F:
485本身就不能输出电源,想跟232通信口一样借电没有可能

网友G:
有源的,无非就是外接一个变压器提供电源,没有外接电源,就是从串口窃电为转换器供电,不标准的转换器会拉低宽口电压,有源的转换器稳定性比较好

网友H:
搞不懂,PLC有网口不用,为何非要用串口,还用485转232,纯粹是脱裤子放屁!

网友I:
没遇到过,不过能实现功能即可

网友J:
RS232采用负逻辑传送

规定逻辑“1”的电平为-5V~-15 V,逻辑“0”的电平为+5 V~+15 V。选用该电气标准的目的在于提高抗干扰能力,增大通信距离。RS -232的噪声容限为2V,接收器将能识别高至+3V的信号作为逻辑“0”,将低到-3 V的信号作为逻辑“1”。

RS485

RS485电路与RS232原理类似。RS485总线以差动方式发送和接收信息,因而不需要数字地线。RS485接口有两个引脚A和B 。我们来看RS485的电平:

发送端:AB间的电压差:+2V到+6V是1电平,-2 到-6V是0 电平;

接收端:AB间的电压差:大于+200mv 是1 电平,小于-200mv 是0 电平。

定义逻辑1为B>A的状态,定义逻辑0为A>B的状态,AB之间的电压差不小于200mv 。

由此可见,RS485总线的接收端判断逻辑状态的电压差要大于RS232,也因此,RS485总线的传输距离可达1200米。

网友K:
3-5V

网友L:
不要纠结,换个转换器可以的话,说明转换器做的简易,

网友M:
大概3V左右吧

网友N:
1.5V以上应该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