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M2AE-60CDR-A扩展的CPM1A-MAD01的通道号是什么

楼主(2021-01-26):
现有一台 CPM2AE-60CDR-A,左侧增加了CPM1-CIF01用于RS232通讯。右侧扩展了CPM1A-MAD01用于模拟量输出,请问CPM1A-MAD01的通道号是多少?

网友A:
没用过,网上找了下你的选型手册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模拟量输入地址如下:

模拟量输出地址如下:

HAVE FUN!

网友C:
楼主看手册,二楼正解

网友D:
欧姆龙官网有手侧

网友D(2021-04-11):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网上找了下你的选型手册。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已经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