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直流电机如何降温?

楼主(2021-01-26):
一般来说永磁直流电机绝缘等级如果是A级,环境温度40℃,那么电机的外壳温度应该小于60℃。

永磁直流电机各部位的温度限度

(1) 与绕组接触的铁心温升(温度计法)应不超过所接触的绕组绝缘的温升限度(电阻法),即A级为60℃,E级为75℃,B级为80℃,F级为100℃,H级为125℃。

(2) 滚动轴承温度应不超过95℃,滑动轴承的温度应不超过80℃。因温度太高会使油质发生变化和破坏油膜。

(3) 机壳温度实践中往往以不烫手为准。

(4) 永磁直流电机转子表面杂散损耗很大,温度较高,一般以不危及邻近绝缘为限。可预先刷上不可逆变色漆来估计。

电机的温度与温升

衡量电机发热程度是用“温升”而不是用“温度”,当“温升”突然增大或超过工作温度时,说明电机已发生故障。

那么永磁直流电机如何通过材质来降温呢?

搅拌器永磁直流电机通过定子方面,为降低铁耗,目前高速永磁直流电机中多采用0.2 mm或更薄的硅钢片;为限制铜耗,多采用交叉换位的细铜线。软磁复合材料 (SMC)、非晶合金等材料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但仍缺乏成熟可靠的加工技术。采用1对极结构的电机多采用背绕式定子以降低端部长度,从而提高转子刚度。在采用新型定子材料时,也会应用无槽定子和爪极定子。

搅拌器永磁直流电机通转子永磁体材料仍以NdFeBSmCo稀土材料为主。目前,转子多采用表贴式结构,并使用合金或复合材料护套,通过过盈配合保护永磁体。内嵌式结构能节约永磁体用量,但强度仍逊于表贴式结构。高强度硅钢片材料的发展有望提升内嵌式结构的可用转速。

搅拌器永磁直流电机滚珠轴承、磁悬浮轴承和空气轴承在高速永磁直流电机中均有所应用。滚珠轴承受限于其DN(轴承内径D与转速N的乘积)。

网友A(2021-10-18):
永磁直线电机有铁芯直线电机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