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余应力测试分析薄板起拱原因

楼主(2021-01-26):
某厂家生产的钢号薄板发生了起拱现象,导致产品报废,造成大量损失。为了找出薄板起拱原因,厂家找到聚航科技,经过双方商讨后,决定采用盲孔法对薄板表面进行残余应力测试

盲孔法残余应力测试原理

盲孔法的测量原理是:在应力场中钻一小孔,应力的平衡受到破坏,孔周围的应力场将重新调整。通过测得孔附近的应变变化,就可用弹性力学知识推算出小孔处的应力。

残余应力测试步骤及技术要点

1. 选择测点

根据构件的形状与特点,构件的残余应力分布及有害残余应力发生的危险位置,选择测试点及测点数目,并将测试部位表面进行抛光处理,使光洁度达到A6。

2. 画线定位 在测试部位用画线针划线,标出钻孔*心与应变片纵横轴线位置。

3. 粘贴应变片 先用脱脂棉球蘸丙酮擦洗测点表面,清除污垢,晾干后在测点表面滴一滴胶水,并用应变片的粘贴面将胶水在测点表面涂匀;然后用镊子拨动应变片,在放大镜下调整应变片使其定位;*后在应变片上垫一层聚乙烯薄膜,在薄膜上轻轻滚压挤出多余胶水和气泡,尽量使胶层的厚度*小,以提高应变片的灵敏度。

4. 引线焊接 待胶水充分固化后,将应变片引出线焊到导线上,导线与应变仪相连接。对于常温应变片,一般采用锡焊,例如可用松香芯焊接,15-25w电烙铁进行锡焊。接线后,在应变片表面涂上保护层。

5. 钻孔 可采用专用钻孔装置打孔。钻孔前应对中检查,然后再钻孔。

试验数据分析

对经过不同工序的某钢号板料进行切割,得到工件1、工件2,对它们的表面残余应力分别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发现不同工序所引起的薄板表面残余应力也不相同。薄板加工过程中的某工序使薄板表面产生较大的残余应力而且其分布不均匀,这也是导致薄板产生缺陷的原因。

*终,厂家找出了造成某钢号薄板产生起拱现象的加工工序,并对薄板加工工艺进行了改善,消除了起拱缺陷。